GERBER文件的疑问!急

楼主(2009-07-02):
我在出GERBER文件的时候发现我的PWR层和GND不一样·我的PWR内电源层选的是SPLIT/mixed模式·进行了内电源层分割。PWR采用的是正片。

PWR层

GND层

注意看下面那一排孔···
如果是这样那等于没有和PWR连接,PWR这一层只出了COPPER,等于其他的pads,都没有出···我不知道有没有问题··拜求高手帮我解答下·

网友:
pads,traces,vias,copper都要选上。

楼主:
我选上了···还是一样·我的PWR是正片·我的GND是负面

楼主:
我在导出GERBER的时候有这个提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无图无真相。

楼主:
==给问你图··

我帮查了一下PADS的说明文件。我的是2007.1的版本···好像对我这个版本有修复!
DR 245480—Untied Plane Pins Errors Issue on Quick Check for Split Mixed Plane Layer
说的就是这个问题···版本帮我看看··或者拿个高版本的帮我出个GERBER`

楼主:
版主不在了吗??

网友:
你的设置有问题:
1,不要勾选remove unused pads;
2,请将你的min. spoke选1,不要选4。

楼主:
好像还是不行··

楼主:
谢谢楼上的人··问题我已经解决··是按他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