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改了的PCB板,要拿去洗了,大家评评看

楼主(2009-07-02):
现在改了布线,大家给个意见

楼主:
多谢上面两位的提醒

网友:
而且有些线有锯齿。。。望改进,呵呵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没弄清楚那个锯齿怎么去掉啊? 我在那个smooth选项打勾了还是有

网友:
发个双面板给你参考一下,应该有帮助。

楼主:
楼上的,谢谢你的分享

我想问一下,你的板3.3V和1.2V做成闭环的模式,那不是形成涡流了吗?

网友:
背面的线太多了吧? 板子很空啊,不需要这样走,很浪费。。。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背面的线多不好啊?

网友:
6楼的板子是AMLOGIC方案,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滤波电容的位置是否有问题?这样还能起到滤波的作用么?

网友:
理论上这样当然不好,因为很多条件限制,只能这样将就一下。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面临这样的取舍。
当初是这样的:
4层-----》2层
滤波电容又不能放背面,因为背面要接3.5寸硬盘
主芯片背面要留有大面积连通的地平面

网友:
avayun 是谁啊 ,在论坛里乱回复。
望版主采取措施,严禁这样的问题再出现。

网友:
6# lilinyf 转角是弧形的怎么实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转角是弧形的怎么实现的?

网友:
我觉得电源线最好不要用过孔,过孔在实际做板后是有阻值的,特别是小的过孔

网友:
都不错,如果上面那个高手把3.3V和SDRAM走好点,会不会比之前的更好

网友:
连接检查时怎么有好多出错呢

网友:
发帖子的哥们和我前几天差不多,我也不明白背面为什么要尽量少布线。你到网上找找双面板布线规则就知道了。而且我发现诸如去藕电容等可以放在背面靠近管脚的地方啊。如果背面非要布线,也要尽量用铜包起来。

网友:
6#的走线确实直得学习

网友(2009-08-04):
学习了非常不错,向6楼学习,请6楼讲讲电源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楼主的板子确定是画完了,要发出去洗板的吗?很多地网络没连上啊,还有双层板,背面的地要尽量的完整,也就是少走线,走短线。有的地方电源线感觉有点细,尤其是+1.8DV,还有先细有粗的问题。

网友:
回17楼
Layout中,OPTIONS-DESIGN-MITERS 选择ARC,选中所需网络,右键Add Mi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