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中要显示Value 如何做

楼主(2009-07-02):
    板子做好后,要手工贴件,要将各零件的value 值打印出来进行贴件,可是,value 该如何显示出来?

网友:
    在原理图中导出bom

网友:
    在做元件封装的时候一般只做了ref des里面的silkscreen属性,这个是原件名丝印,还需要添加compent value里面的silkscreen属性,这个对应的就是元件值,导网表的时候会自动调入,需要的时候调出即可,有兴趣可以进本人在EDA365空间看看

网友:
    3楼说的做了啊,可是没成功啊,还是无法看到元件值啊

网友:
    在ALLEGRO里面有没调出来啊

楼主:
    谢谢.aguang963_0 .可以用了.

网友(2009-09-14):
    aguang963_0,怎么看你的EDA365空间啊?

网友:
    点我的头像不就OK,里面有我的空间地址

网友(2009-11-24):
    刚注册的不能打开你的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