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里面热焊盘如何才能达到类似PADS里面这样的效果?

楼主(2009-07-02):
    allegro里面热焊盘如何才能达到类似pads里面这样的效果?

    这两张是PADS里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铺铜的时候,如何让shape过度圆滑自然?

楼主:
    2# mengzhuhao 在内层分割的时候 如何让转度角那是圆滑的呢

楼主:
    如何操作 如何设置 才能达到类似的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并不起什么作用
因为在allegro里面 flash是固定的

当一个gnd的孔跟一个信号的孔靠的比较近,gnd的孔热焊盘就被优先切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