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烧录程序与PCB Layout的关系

楼主(2009-07-02):
    PCB板打回来了,但是不能烧录程序(通过USB烧录程序),在以前的版本中可以烧录的,这次是将8层板改为4层板(去掉电层底层),mcu是基于ARM9的,存储器有DDR2,SDRM。
    请教各位高手,这和PCB有多大关系?

网友:
    如果上一版的8层板是OK的,然后这一次没有修改到原理图,那就100%是PCB设计的问题了。

LZ,等着挨批吧。

楼主:
电路有一点小改动,那都是电源部分的改动。
400多PIN的BGA走4层板难啦。
用USB烧录程序可能与那些有关呢?
    DP,DM两信号线都是走的差分线到MCU,与MCU连接的SDRM关系大吗?
    开机启动最小系统怎么理解?含DDR,SDRM吗?
谢谢高手帮忙解答下。

网友:
    开机启动最小系统 就是供给芯片的时钟电源都正确 并且能连上仿真器 就是最小系统正常
    不含DDR 和SDRAM

楼主:
    开机启动最小系统 就是供给芯片的时钟电源都正确 并且能连上仿真器 就是最小系统正常
    不含DDR 和SDRAM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与PCB没多大关系了。
    开机启动应该需要sdrm的支持。

网友:
    8层改4层,地层不完整,干扰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