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皮做的LOGO和字

楼主(2009-07-03):
如下图所示,我看到很多电路板上有用铜皮做logo和字的,这样就特别的漂亮
我不知道pads可不可以,如果可以请朋友您能指导我一下,谢谢

网友:
将LOGO和TEXT放在TOP层,出光绘时选上TEXT和LINE就可以做成铜字的效果了。

楼主:
啊,想不到这么简单啊,谢谢谢谢!!!!

网友:
這個效果不是將文字放在top,這使將文字放到Mask層,最重要的是文字的地方要鋪銅..

网友:
这个LOGO是怎么导进去的?应该不是在PCB设计软件制作的吧。

网友:
这个可以通过小软件把自己LOGO做成元件保存库中,以后用就可以直接调用了

网友:
PCB的左边中间那一块,那些排列整齐的圆形焊盘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2009-08-12):
那是没用的封装啊 10# xingp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