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画的PCB转成PROTEL99SE的PCB这种方法可行吗?

楼主(2009-07-03):
兄弟姐妹们请教个问个题,我用pads画的PCB检查安全间距和连接性都没有问题,这样的板子直接导出POWERPCB的3.0版本,然后用protel99SE直接导入,通过安全间距检查发现很多错误,请问如果在导入PROTEL99SE的PCB进行DRC检查如果没有错误进行生产吗?(画的是6层板,用PROTEL走线不好走,我想用PADS ROUTER走线后直接转成PROTEL99的格式这样方案可行吗?有哪位兄弟姐妹这样做过?)

网友:
可行但不可靠。比如封装会改变,PADS不支持单独焊盘,有些规则PROTEL无法识别等问题。

网友A:
怎么知道我就是文胸

网友(2013-03-20):
引用 网友A:
怎么知道我就是文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