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的Artwork参数怎么导出

楼主(2009-07-03):
    请问各位,allegro的Artwork参数怎么导出,和导入到一个新的PCB文件中。每次设计新的PCB后在要出光绘时都要在 Artwork Control Form窗口里面设置光绘文件的相关层。请问在哪个命令能导出,导入这些设置?

网友:
    用【view】/【save color】命令保存各个Artwork文件包含的类/子类的显示,以后出图时用【colorview load】命令导入之前保存的各个类/子类的开关,然后添加相应的artwork名即可。举例说明:
    (1)在一个已经设置好artwork的brd文件里选择Aatwork,在 Artwork Control Form窗口右击silkscreen_top,选择“display”,此时Allegro窗口中会只显示silkscreen_top中包含的类/子类;
(2)选择【view】/【save color】,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文件名“silkscreen_top”,然后点击【Save】,silkscreen_top中包含的类/子类信息就会保存到silkscreen_top.color文件中。
    (3)同理创见其他各个artwork的.color文件。

网友:
    用【view】/【save color】命令保存各个Artwork文件包含的类/子类的显示,以后出图时用【colorview load】命令导入之前保存的各个类/子类的开关,然后添加相应的artwork名即可。举例说明:
(1)在一个已经设置好artwork的brd文件里选择Aatwork,在 Artwork Control Form窗口右击silkscreen_top,选择“display”,此时Allegro窗口中会只显示silkscreen_top中包含的类/子类;
(2)选择【view】/【save color】,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文件名“silkscreen_top”,然后点击【Save】,silkscreen_top中包含的类/子类信息就会保存到silkscreen_top.color文件中。
    (3)同理创见其他各个artwork的.color文件。
(4)打开一个没有设置artwork的.brd文件,在命令行中输入【colorview load】,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找到之前保存的各个.color文件,选择“silkscreen_top.color”,打开。此时Allegro就会只显示silkscreen_top中包含的类/子类。
    (5)打开artwork,在Artwork Control Form中右击,选择【add】,然后输入名字“silkscreen_top”,里面就会加入Allegro中显示的各个类/子类。
(6)同理制作其他的artwork。
我一直这么做,可以避免每次手动添加各个类/子类。

网友:
    唉,采用16.2就可以直接导出,省去不少麻烦。

楼主:
    这种方法工作量很大呀,和重新建立差不了多少。请问还有别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