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救助,热风焊盘问题。

楼主(2009-07-03):
为什么会出现如图情况?在那里设置了什么让花孔之外,还有这么大的空隙?

网友:
从没遇到过这种问题,你DBdoctor一下,或是从新铺一遍铜皮。

楼主:
我已经把规则改了,BGA下面的内电层怎么还是有问题啊?

网友:
    没碰到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