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牛:关于PSPICE的接地问题

楼主(2009-07-03):
各位大牛,小弟遇到一个关于电源接地的问题,请各位大牛帮忙看看

如图所示

我要做的是两个IGBT串联的仿真,想看看他们的均压情况,回路加了个反馈。

现在的问题是

A点和B点的地总是连在一起的,是不是因为电源的地都是默认连在一起的?

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如果现在地连在一起的话,现在的回路就完全不工作,下面的IGBT的两端都是接地的
没法仿真

请大牛帮忙看看,多谢多谢!

网友:
什么意思?看不懂。。。。

网友(2010-01-04):
如果都采用用有源地GND,那A点和B点可定都是一个电平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