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如何给铜皮添加过孔连接到内层?

楼主(2009-07-03):
表层有一铺地铜皮,想通过过孔连接到内层地层,如何在铜皮上添加过孔?
我用双击来添加过孔,但过孔没有网络属性,无法连接铜皮与内层
请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选择【connect line】命令,点击铜皮,走线会自动附有GND网络,然后再打过孔即可。

楼主:
感谢给与的帮助,但仍有个问题。pads中可选择整个网络然后添加过孔,无需通过走线添加过孔。走线可添加过孔,但在铜皮中走线是多余的。 是否在allegro中有类似的方法添加过孔?请再次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没有走线的, 进入走线模式后, 不用走线, 直接双击就可以添加过孔. 添加一个后, 其他的可以复制, 比PADS方便多了

网友(2012-07-13):
    只有这种办法吗?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网友(2012-08-15):
    很方便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