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感同名端怎样确定的问题

楼主(2009-07-03):
我今天偶尔测试一个小变压器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为确定这两个绕组的同名端,我在初级绕组上加一直流电,次级绕组接一电流表。当初级绕组突然加电时次级绕组上电流表显示有电流流过,且为正,这时我把初级正电压端与次级电流表正端所接的变压器引脚确定为同名端,然而拆开后却刚好相反,初级正电压端与次级电流表负极为同名端,这是何缘故?与电工原理上对不上。

网友:
如果电流表的正负端接反了,会不是显示的数据也是反的呢?

网友:
应该是接反了

楼主:
电流表串在电源上显示正常,我常用的仪器,接线无问题。

楼主:
电流表为数字六位半表。

网友:
没实际这么弄过,不过我觉得要用模拟指针电流表

楼主(2010-06-23):
模拟电流表指针uA级纹丝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