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2007layout中可以显示元件的零件值吗?(已解决)

楼主(2009-07-03):
如题,比如说REF是R1   PART TYPE:0603 这两个我试了都可以显示出来。
但是元件具体值如:45K不知道可不可以显示在PCB文件中。

网友:
    可以在原理图中输出网表时候增加Value或在PADS里手动添加(eco模式下)

网友:
    还要在显示设置中, 把Attribute显示出来.

楼主:
    谢谢以上两位,按两位方法已把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