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怎么打印出焊盘上的通孔

楼主(2009-07-03):
网上找了半天,都没有什么好办法
这里的高手有没有做过的,指点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起来不错哦,试试
thx

网友:
参考此贴:https://www.eda365.com/thread-22603-1-1.html
引用 网友A:

jimmy兄:看了你这篇文章,很有技巧性,不过我有个疑问:我们平时一般是打印黑白,谈不上覆盖,
如何能打印有黑白的覆盖效果呢?我有如下的想法,不知有没有表达清楚?
  如何打印彩色的PDF文档?(打印机选项中已有PDF打印机这一项,主要是在PADS中如何设置的问题),再打印这个PDF文档,就有黑白的覆盖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