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发现!

楼主(2009-07-03):
mentor ee2007.5时发现如果使用expedition流程在expedition中没法输出net class和net properties这两个hbk文件,直接导致quantum si无法导入ee的设计!今天发现用fablink xe pro打开pcb文件后export design文件可以输出net class和net properties!太好了,quantum si终于可以用了

网友(2010-02-03):
顶一个,也在为这个烦,试一下能不能用

楼主:
2007.7已经修正这个问题了

网友:
谢谢提醒,但我的2007.7有个文件坏了,光盘里的2007.7EE/hsv_common_rule_area_schemes.ixn,能传一个给我吗?Email:echoqq7@yahoo.cn . 万分感激。

楼主:
把后缀改成zip,打开后用winrar修复,然后把修复后的改回来就可以了

网友:
请问楼主有2007.7的破解文件吗,共享一个,谢谢了

网友:
我一直没法装上2007.7

网友:
多谢了 我一直是改工程文件的

网友:
ee很牛吗?一直用pads,不要鄙视我

楼主:
就布线,铺铜和易用方面要比allegro好些。ee圆弧走线带推挤功能,即圆弧走线可以任意推挤,allegro圆弧拐角不能带推挤,并且发现圆弧走线修改困难,修改时会自动改成45度角,要改完了再修改拐角,动态铺铜自动void,不需要像allegro铺铜过后需要删除孤岛!ee的工程12层完全显示动态铺铜不会卡(正片),allegro6层全显示铺铜卡的要命(正片),负片的drc检查没有正片完善!用正片方便点。ee的仿真提取拓扑结构可以提取crosstalk的拓扑,allegro需要手工把两个拓扑搭建起来以完成crosstalk仿真!ee的drc很迅速,allegro的drc要老半天。不过allegro的drc可控性好,可以把不需要的drc检查项目关闭,ee没有这个功能,ee的泪滴可以单独设置,并且可以单独保持形状,你可以把板子的各个层面设置成不同的泪滴(包括长度和大小),并且可以在修改走线时自动保持,泪滴的修改也很方便。可以对单个泪滴进行手动更改,就是丑了点,allegro的泪滴是很漂亮,可惜不能改!ee的走线可以推挤铜皮,任你怎么改都可以,allegro的动态普通不太“动态”,要把走线推入铜皮(即原先走线在铜皮外)需要关闭推挤,否则走线只能围绕铜皮边缘,ee多网络同时布线可以一起打孔一起换层,allegro必须每根网线一一打孔后才能接着布线!(我主要用ee。闲暇时光玩下allegro,以上说法不一定正确,PS:不要只用过一个软件就说怎么怎么好,就好像只用过p**就说p**很了不起,仅仅是个人看法,这里我只说了ee相对于allegro比较好的地方,当然了allegro也有很多是ee不能比的!)

网友(2012-04-06):
楼主辛苦喽,谢谢分享,加油啊,顶一个 bjbdf466zgl

网友(2012-10-20):
感谢楼主和tamyj的讨论,刚好解开了我心中的一个疑问!

网友:
    大师的言论就是经典阿
    学习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布线,铺铜和易用方面要比allegro好些。ee圆弧走线带推挤功能,即圆弧走线可以任意推挤,allegro圆弧拐角 ...

圆弧走线带推挤功能,是不是05版本的没有这个功能啊,

网友(2012-11-21):
引用 楼主:
就布线,铺铜和易用方面要比allegro好些。ee圆弧走线带推挤功能,即圆弧走线可以任意推挤,allegro圆弧拐角 ...

其他的我同意,DRC就不一样了,EE的DRC在做比较大的设计时,如果过孔太多,慢得要死,公司一个项目跑DRC 20分钟还没有跑完,并报错,我当时还已为是设计有问题,后来删除了一些孔,就好一些了,可以跑完,但也要15分钟左右,现在一般的项目跑DRC都要在2-4分钟左右,我用的是2007.9.2,还有这个版本的fablink xe pro也一样无法输出net class和net properties,我们仿真都是输出ODB++的文件来做的

这是我当时提交的贴子

网友(2014-11-28):
大神,我的EE7.9.4的netclass选项也是灰的,照你的做法还是一样,不解

网友:
好贴应该顶起来!

网友:
顶起来,没试出来,求楼主

网友:
为啥有新版本不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