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J45网口的一些疑问

楼主(2009-07-04):
2金币
今天在公司调一块板子...网口RJ45在经过170米左右的网线传输后,ping 100包(再上就更不稳定了)会出现掉包现象。概率大概是通两个掉三个...

这是一块双层的板子,共三个RJ45,附图是其中一个RJ45的走线...之前我采用的是45度走线,结果效果更差...

另外,其中一个网口的TX对和RX对长度相差约2/3,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大问题,而且单独的TX对我也没有严格等长...是否应该做到单TX对严格按差分走线?TX对和RX对也严格等长呢?网络信号线周围打过孔接地屏蔽呢?

还有,RJ45下面敷铜应该注意什么呢?(之前在论坛看到过一篇介绍这方面的文章,但怎都搜不出来...)

网友:
一点建议
RJ45是外接网口.外部干扰很大.网口变压器也是要掏空的.为了防止变压器转换的时候影响电源地.
另外铜皮到差分的间距尽量拉大点.
TX RX有条件尽量隔远些,同理,有条件也等长.
另外差分线等长比等距重要.间距记住始终保持一致.我看你的设计间距保持得很差.

网友:
好象连网长度也就100米吧?超过了要加交换机才行吧?我没做过,只是用电脑和同学联过网,超了一百米后(其实还没到,可能也就90左右,要看网线的质量)就不行了,要加个交换机才能连得上。不知道你的产品是不是用在电脑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150米的时候,掉包情况尚能满足需求....

此设计要求是要满足两百米,但目前到了一百七十米就到了极限...PCB的设计还存在问题...

楼主:
自己顶~不要沉了!

网友:
本人菜鸟 会不会和phy性能有关

网友:
在做PCB的时候网口下面挖空禁止灌铜。。这样会好些。

网友B:
RX,TX走差分线,最好严格等长,RJ45下面在所有层里挖空禁止灌铜,一直挖到网口变压器的下面,如下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教下,RJ45禁止灌铜的依据是什么呢?

网友:
对, 我看我们公司的板子设计是这样 的,RJ45那都是禁止覆铜的,

网友:
还有走线应该要等长。

网友:
RJ45规范设计的特性就是100米吧,你非要上200米,这不是超频啊?
换用带屏蔽的线缆啊

网友:
    设计要求有问题,200米,玩玩还行,谁也不敢真正去用啊。

网友C:
    同意7楼,11楼。

网友:
11楼说的没错

网友D(2010-11-22):
回复 网友B:

问下:tx,rx差分对自己等长就行,还是说rx,rx四根线都一样长?
感觉越说越糊涂了。。。

网友(点评):
自己等长就行。发送和接收不用等长。

网友E:
    参考下:以太网的传输规格就是100m。 现在PHY的驱动能力也就保证100m。

你可以隔离变压器的衰减考虑下吧,现在100M PHY技术很成熟了,没有太严苛的要求。

RJ45下铺铜各加有各家的做法,不铺铜对阻抗对影响,铺铜对Hi-pot测试有影响。这是个博弈的问题了。

网友(2011-05-22):
    学习了,最近正好要做带网络功能的产品

网友:
    我们一般也是禁掉不铺铜的。

网友(2012-08-23):
引用 网友C:

       请教版主,红色的铜区和紫红色的铜区是哪两个网络?红色的应该是整板的地吧。
    我也遇到了相关问题,刚刚发帖子求助,恳请赐教。

网友:
    RJ45下面禁止覆铜,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B:

    问下:tx,rx差分对自己等长就行,还是说rx,rx四根线都一样长?

    发送自己等长,接收也自己等长就行了。

网友(2012-12-27):
    RJ45,知道你怎么弄了,呵呵

网友:
    变压器要靠近RJ-45

网友(2013-03-15):
引用 网友C:
同意7楼,11楼。

请教Jimmy老师:我做了个1000M的网口,由4组差分对组成,测试发现存在丢包和延迟达200ms,这4组差分对不是走在同一层,其中一对走顶层,其他三对走底层,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有影响。同时没有做阻抗控制,也没有做等长。主要是网口变压器输出到RJ45这段差分对被分割到上下两块板,通过连接器连接起来的,由于上面那块板是以前做的,当时没有做阻抗要求,所以下面这块也没做阻抗,不知道我下面这块做了阻抗会不会造成阻抗的不连续。如果做等长是不是差分对的整个网络的长度等长,而不是某一段线段等长。因为我的是分开在了两块板上。谢谢!

网友(点评):
需要做阻抗控制和等长。这样才不会掉包。

网友:
综合以上网友的回答都对,另外我发现一个问题,你的发送和接收靠的太近,你肯定也没阻抗控制!总之问题太多,都改了或许会好点!但200米我看也悬,几乎不能达到!

网友F:
引用 楼主:
7# liangliang314

请教下,RJ45禁止灌铜的依据是什么呢?

 因为大块铜是GND ,这些GND 如果不干净里面有些电源的GND 的话,就会干扰 这些差分线   要好比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RX,TX走差分线,最好严格等长,RJ45下面在所有层里挖空禁止灌铜,一直挖到网口变压器的下面,如下图:

接收,发送两根信号线走成差分,信号岂不是会相互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因为大块铜是GND ,这些GND 如果不干净里面有些电源的GND 的话,就会干扰 这些差分线   要好比天线

额,刚出来工作时候的帖子被挖出了...
    按照我现在的理解水平来回答一下吧,其实RJ45到变压器之间禁止铺铜更多应该是出于EMC的考虑,如你所说,外接网线这个太容易形成天线,于是辐射....

楼主:
    等长/等间距/阻抗控都是必须的....如果是带灯的RJ45,应该给驱动信号一个回流的地,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一个高压电容桥接法拉第电牢与信号地之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刚出来工作时候的帖子被挖出了...
按照我现在的理解水平来回答一下吧,其实RJ45到变压器之间禁止铺铜更 ...

您好,我怎么就没有想到用EMC 来回答你呢,但受干扰和 辐射,是不是都归于ECM呢,

网友(2013-06-03):
引用 网友E:
参考下:以太网的传输规格就是100m。 现在PHY的驱动能力也就保证100m。

    你可以隔离变压器的衰减考虑 ...

請問我的是1000M網口產品,HI-POT不過。RJ45下有鋪銅,全部拿掉后,網絡變壓器RJ45這一側的GND接在哪裡呢,就是斯密斯電路中和高壓電容相連的那個GND怎麼處理?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网口部分可参考

网友:
    走线等长,下面挖空,走线距离旁边铺铜有距离要求,我记得好像是1.7mm,你这个离的这么近,而且都没挖,肯定会有问题吧。。。

网友(2015-06-11):
引用 楼主:
7# liangliang314

请教下,RJ45禁止灌铜的依据是什么呢?

    1.放置外部干扰,网络输入到该接口速率较高,会产生较大的干扰,特别是铜皮会产生感应电流
2.防雷击,由于环境不确定性,在网口设备被雷击的时候会产生较大电压,千伏以上,相应的就会反馈到附近GND上,然后从GND影响其他电路
仅个人理解

网友:
    全部层挖空后没有参考平面了,阻抗如何控制?

网友(2017-04-01):
    全部层挖空后没有参考平面了,阻抗如何控制?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