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 se 封装的问题!!!

楼主(2009-07-04):
封装库里面没有封装的时候,必须自己建一个。但是建了之后,保存之后不能用,而是你必须得退出protel软件,再重新打开地能生效!这个问题,我发现了好久了,一直没有去办法解决!
  有没有人有同样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谢谢!

网友:
你需要重新添加库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我没有说清楚!

首先在PCB封装库里面没有那个元件的封装,此时我们必须手动建一个。建好保存之后,我们再把该原理图对应下的元件封装改成现在建好的封装。可是在create net之后,还是不能在PCB工作区出现建好的封装而且PCB封装库里面也没有看到!有人说要UPDATA PCB一下!我也试了还是不行!还在PCB封装库里面看不到!如果你将PROTEL 软件关闭之后,再重新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
是啊  建了以后要更新过来的啊  把原件更换封装的选项要选上啊
CB封装库也要你重新添加一下的

网友:
直接放置不就得了,否则需要在PROTEL里先把库移除,在重新添加!不是必须得重启啊!

网友:
貌似做好更新后就有了,没你们说的那么麻烦。

网友:
我觉得也不麻烦,我的能不退出就可以进,好像自动刷新了

网友(2010-12-01):
注意库的添加和删除就行,小心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