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给定阻抗来算走线宽度和线间距

楼主(2009-07-04):
如题,给定了走线的阻抗如何来算它的走线宽度各线间距呢,望大家多多指教哦

网友:
首先设定好走线的层 Layout cross section,(例如 TOP,GND,PWR, BOTTOM),然后可以在contraints-> electrical constraints sets->diff pairs value-> calculator. 利用allegro自带的calculator,就可以任意计算了,无论你是固定阻抗,计算线宽,还是有线宽,来计算阻抗都可以。

楼主:
阻抗不是跟很多外界因素有关嘛,如走线层部铜的厚度,走线层间的厚度等

楼主:
我想要的是一个如何计算它们的公式

网友:
用Polar方便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