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摆零件

楼主(2009-07-04):
我现在最怕看到一堆零件,看到它我就不知道从何处下手,请问各位大侠们有什么好一点的方法,可否传授一下下,我是新手,望大家能多多指点迷津,谢谢

楼主:
这个问题是不是很,所以,所以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
快速的话只能是先摆出一堆一堆的零件再调整的,叫自动布局吧!我觉得最好的是交互布局,就是在原理图点击一个symbol然后在pcb editor里面高亮,这样知道器件的功能后布局就很方便了,比如滤波电容和其他电容摆在一起很难区分,用交互布局就可以很方便的找到并放置在正确位置

网友:
Capture和Allegro也可以交互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所谓的新转法NETIN后就可以交互了

网友:
orcad和allegro可以交互,expedition有orcad Inter face 也可以和orcad交互!不过我还不知道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