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0的安装问题!

楼主(2009-07-04):
我照着 pads9.0安装详解.PDF 来安装,一步一步都执行了,安装完后运行,提示 Licensing Note!(如图),请教怎么解决啊?

网友:
看lz的c:\flexlm下license.txt文件大小是否为0?
我遇到过最后在安全模式下bat后建立的lic是正确的,然后在按pdf安装成功

网友:
我也出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没有说出解决的方法拉???

楼主:
有遇到这样问题的同志吗?说说怎么解决啊?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
    老是装不上

网友:
    是不是只有少数人出现这种情况吗?和电脑硬件有关吗?我在三台电脑上安装都这样?

网友(2009-09-15):
    同样的问题我也有,请高手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
    1)首先卸载安装的程序。记住在卸载的时候要选择左边的“slect all" 一直下一步就可以了!
    2)删除安装程序所在的目录文件MentorGraphics,PADS Projects。

3打开注册表 具体方法是”开始“ 运行” 输入“regedit“(输入时不要输入引号)找到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找MentorGraphics删除。
4)按照先前步骤重新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
    是是不是。

网友:
    网上有PADS9.0的破解版

网友:
    要是你的不是破解版的话你可以给我留下你的邮箱地址,我下班回去发给你!

网友:
    LICE 有问题!

网友:
    就在这里找一下啊精简的9.0版,装完以后看一下C盘下的readme.txt文件,自己添加变量后重启动,再把C:\MentorGraphics\9.0PADS\SDD_HOME\Settings\BlazeRouter.stg拷贝到C:\MentorGraphics\9.0PADS\SDD_HOME\Programs下自动布线都可以的了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本人的也是一样,那个破解文件有没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