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转expedition

楼主(2009-07-04):
看了篇教程说是可以通过altium designer 把allegro转成protel文件,然后用pads 9.0自带的转换器把protel装成pads,最后用pads9.0自带的pads to expedition 把转出的pcb转成expediton,今天试了下,方法是可行的,就是花太多时间了,四核的机器都转了老半天!

网友:
经过这么多的转换会不会出问题?或者有网络、器件的丢失?

楼主:
最大的弊端是约束设置转换后有问题,没有了区域规则,没有了间距约束,只剩下线宽约束!

网友(2010-04-27):
LZ你可真行啊!
说真地挺羡慕的,你有一台四核的机器可使,平常布线应该非常流畅吧,
对了,你现在有没有找到一种关于Allegro转Expedition的实际可行之法呢?如果有,请分享一分给我吧,多谢!

网友:
看了篇教程说是可以通过altium designer 把allegro转成protel文件,然后用pads 9.0自带的转换器把protel装成 ...
引用 网友A:

    LZ我再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在此之前我刚刚用Pads9.1自带的转换软件完成了一个文件,再导入Expedition后,所有的元件上都带上DRC错误的标识,由于刚刚接触到Expedition这款软件,很多东西都不熟悉.请问接下我该怎么做才能消除掉那些DRC......
多谢了!

楼主:
导入expedition后使用的是exp默认的线宽和线距!只要在参数设置菜单中修改线宽和线距,使其符合当前工程就不会报错了!

楼主:
一般使用keyin 网表导入到expedition中是可以保留少量的规则设置,如线宽和线距等,但是如果你开启了ces后转换来的规则会丢失,取而代之的是expedition自己默认的10mil线宽和线距!

网友:
一般使用keyin 网表导入到expedition中是可以保留少量的规则设置,如线宽和线距等,但是如果你开启了ces后转 ...
引用 网友A:

    多谢你的分析帮助,我刚刚试过了,大部分DRC是由于Clearance引起的,,有的规则我得慢慢调整设置过才行..

楼主:
很大的设计就不要转了,很多问题的,特别是altium designer转20几层的设计会挂掉,花了近三个小时转,却在最后关头挂掉了!altium designer对大量数据的处理很不好,就算转出来了,光看个图就会死机!连看图都那么困难,何况是画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真要转换的话,用CAMCAD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回去试试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