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eco的问题

楼主(2009-07-04):
请问在对比两个pcb后产生eco文件,把eco到入到其中一个要修改的板子上,不知道什么原因元件就没有了,只剩下板框了?

网友:
你没有设置好。

楼主:
那要怎样设置呀?

网友:
在弹出是否新建PCB的询问框时,要选NO.

LZ应该把金山词霸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