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如何删除已经布好的敷铜呀

楼主(2009-07-04):
allegro如何删除已经布好的敷铜呀 谢谢!!!

网友:
选中铺铜然后点删除!

网友:
敷铜是属于shape,删除的时候只要把find选项中的shape勾选上就可以了

网友:
我觉得最好是把其他的全部关上不显示,然后再圈住删除。否则可能会有遗漏。再次铺铜的时候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