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F导入PADS单位无法转换问题

楼主(2009-07-04):
我把DXF文件导入pads后出现mile才能转换,用毫米和英寸都无法转换并出现如下图对话框,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我也用那个PE命令将其转换成多段线,还是不行,望大哥大姐们能帮小弟解决这个问题,在此先谢了!JPG上传不了,只好PDF了

网友:
就是,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过你可以先转换成MILE,在到LAYOUT中换算成毫米就成了,都一样!
* _( l3 e# \: h& D1 ~但前提是:你的DXF必须是全封闭,,不然不好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