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 400管脚 FPGA 如何 设计PCB

楼主(2009-07-05):
初学者不太懂, 用了差不多300个管脚,其他外围比较简单,主要是FPGA管教太多 , 设计多少层合适,高手说一下设计思路 ,把管脚都引出来?
谢谢

网友:
布线不通就加层(双数),布通为止。

网友(点评):
你这也太浪费了吧

网友:
1.BGA是0.5、0.65、0.8、1.0,还是1.27的?
2.要看电源和地管脚的分布情况;
3.还要看板子具体情况,如线与线有交叉,可能要加层;
4,对信号要求高,可能要多加层;
5,一般地,按你上述情况,4,6,8,10层都有可能。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2013-06-20):
哦,很有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