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不同网络用不同的颜色显示在哪里设置?

楼主(2009-07-05):
各位兄弟姐妹们请教个问题,protel99像pads一样重要的信号线用不同的颜色显示出来,方便走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protel 网络名会显示在焊盘上的,这样已经很方便了

网友:
各位兄弟姐妹们请教个问题,PROTEL99像PADS一样重要的信号线用不同的颜色显示出来,方便走线
引用 网友A:

如图

网友:
    同意2楼的方法,我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
    对,我也是像二楼那样做的,好像也只能这种的了

网友:
    还能这么做,从来没用过

网友:
    网络干嘛要添加颜色啊,我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