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pe symbol问题请教?

楼主(2009-07-05):
我想做一个中空的圆心shape(就是“环形”),我的步骤:
1、做一个圆形shape
2、用挖一个小一点的圆形,得到一个环形shape
3、保存,得到   .dra文件,但生成不了.ssm(提示shape中不能“挖孔“操作)
不知能不能有什么方法生成这样的”环形“shape

网友:
你要的應是flash

再輸入相關數據即可

楼主:
首先谢谢二楼的兄弟,可能我没有表达清楚,我需要的器件封装如图,黑色部分即为焊盘,这是一个两个pin的贴片器件;
现在的问题是外面这个“环”,我生成不了.ssm;这样我在pad design中就选择不了shape.
苦恼啊!难道需要我用DXF导入shape??????

网友:
兄弟问题解决没有?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暂没找到解决方法

网友(2009-08-08):
这个是不是可以不用生成一个.ssm文件
做封装的时候 画一圈环形shape,上面放置一个比较小的smt的焊盘 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