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焊盘封装如何做的??

楼主(2009-07-06):
如题 !

网友:
效果如图

楼主:
是画的copper吗?

楼主:
效果如图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是怎么画出来的?? 我用copper和copper out 画总是有那个外边线不能删除!

网友(2009-08-12):
本人试了多次,终于有了结果,

楼主:
呵呵 请问 楼上的是怎么画出来的?

网友:
用铜皮做长方形再拉弧,哈哈简单吧

网友:
有这样的焊盘吗?

网友:
高手  很强啊

顺便问一个问题,这样做出来的焊盘  做板出来后 会不会露铜啊?
cooper出来的 不是都有绿油吗?

是不是要像 protel一样 在阻焊层 加一层 呢 ?

楼主:
是用COPPER做的封装,封装就是焊盘,怎么会铺绿油呢 , 这种焊盘一般是用作焊接外接导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