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和gerber的一致性检查问题

楼主(2009-07-06):
论坛里谁知道在CAM350里面怎么检查GERBER和PCB的一致性?也就是怎么跑网络对比?或者你们一般用什么软件来检查GERBER文件的短路和断路问题呢?知道的回下帖吧!万分感谢!!

网友:
用Valor或者CAM检查

楼主:
我以前在单位用的也是Valor,但Valor在网上找不到下载,CAM350不会用这个功能,谁能解答一下?谢了!!

网友:
可以用GerbTool

网友:
这倒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