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ORCAD分页时器件编号问题

楼主(2009-07-06):
我在一个设计中,原理图分了好多页面,公司原理图设计规范中,要求我们
各分页元器件标号采用3位数来表示,第1位表示页号,后两位表示页内编码:
如U105表示该器件位于第1页中,R221表示该器件在第2页中。
请问在orcad中如果对期进行编号呢?
我用的是ORCAD15.5版本的。

楼主:
有没有高手能解答?
在线等。

楼主:
难道没人会吗?求助!

网友(2009-09-07):
同问,请教高手

网友:
在工具里面的ANNOTE里面操作,先把所有的元器件都复位为?之后再重新编号

网友:
    帮你顶!!,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好好的解决过

楼主:
    还没找到解决的方法,只能通过手工来分配。哎~!
    有高手知道的请指点一下!

网友:
    貌似ORCAD没有你要的这个功能把?手动操作把

网友(2009-10-09):
    智能自动编号????你这个想法很好!

网友(2010-01-04):
    可以把图做成层次化的,才能控制,如果是你说的,还不知道

网友:
    倒是可以在PCB中搞定这个事情,反标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