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电源完整性(PI)仿真

楼主(2009-07-06):
    首先,咱们先来讨论一下电源完整性的概念,电源完整性(PIPower Integrity)就是为板级系统提供一个稳定可靠的电源分配系统(PDS)。实质上是要使系统在工作时,电源、地噪声得到有效的控制,在一个很宽的频带范围内为芯片提供充足的能量,并充分抑制芯片工作时所引起的电压波动、辐射及串扰。

网友:
    感谢版主的精彩奉献!

楼主:
    今天,一起来聊聊电源完整性仿真的必要性随着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工艺的发展,芯片工作电压越来越低,而工作速度越来越快,功耗越来越大,单板的密度也越来越高,因此对电源供应系统在整个工作频带内的稳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电源完整性设计的水平直接影响着系统的性能,如整机可靠性,信噪比与误码率,及EMI/EMC等重要指标。板级电源通道阻抗过高和同步开关噪声SSN过大会带来严重的电源完整性问题,这些会给器件及系统工作稳定性带来致命的影响。PI设计就是通过合理的平面电容、分立电容、平面分割应用确保板级电源通道阻抗满足要求,确保板级电源质量符合器件及产品要求,确保信号质量及器件、产品稳定工作。

电源完整性PI与信号完整性SI的相互影响:从整个仿真领域来看,刚开始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信号完整性上,但是实际上电源完整性和信号完整性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电源、地平面在供电的同时也给信号线提供参考回路,直接决定回流路径,从而影响信号的完整性;同样信号完整性的不同处理方法也会给电源系统带来不同的冲击,进而影响电源的完整性设计。所以对电源完整性和信号的完整性地融会贯通是很有益处的。设计工程师在掌握了信号完整性设计方法之后,充实电源完整性设计知识显得很有必要。

楼主:
    这个贴子主要是大家一起来讨论电源完整性仿真的内容,我只是根据自己的理解起个头,这中间肯定有很多不对的地方,欢迎拍砖,非常希望大家一起参与进来讨论,哈哈 :)

楼主:
    电源完整性研究的内容:电源完整性仿真的内容很多,但主要的几个方面如下:

1:板级电源通道阻抗仿真分析,在充分利用平面电容的基础上,通过仿真分析确定旁路电容的数量、种类、位置等,以确保板级电源通道阻抗满足器件稳定工作要求;

2:板级直流压降仿真分析,确保板级电源通道满足器件的压降限制要求;

    3:板级谐振分析,避免板级谐振对电源质量及EMI的致命影响等;

网友:
    版主教我们用仿真工具进行电源完整性设计

楼主:
    水平有限,谈不上教,哈哈。

    后面可以往怎么用工具仿真方面聊,欢迎参与进来一起讨论哈。。。

楼主:
     电源分配系统(PDS):上图是一张经典的电源分配系统特性图,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从这个图里面,我们可以将整个电源频段分成几部分。在低频段,电源噪声主要靠电源转换芯片VRM来滤波。在几MHZ到几百MHZ的频段,电源噪声主要是由板级分立电容和PCB的电源地平面对来滤波。在高频部分,电源噪声主要是由PCB的电源地平面对和芯片内部的高频电容来滤波。我们在做仿真的时候,对低频和高频部分的仿真精度都还不准确,真正有意义的频段主要还是在几MHZ到几百MHZ这个频段。

楼主:
    该聊聊大家都很熟悉的目标阻抗Ztarget了。笔者认为,这个目标阻抗是电源完整性仿真里的一个有用但不精确的标准。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介绍一下目标阻抗Ztarget的概念:为了保证IC等器件在直流到时钟频率的多次谐波频段上都能稳定工作,从IC等器件向电源传输系统看进去的阻抗必须保持在较低的值。目标阻抗是我们所期望的电阻值ZtargetZtarget的计算方法如下:

    其中:Ztarget目标阻抗
Power Supply Voltage是工作电压

    Allowed Ripple 是允许的工作电压纹波系数
Current 是工作电流,目前这个值是用最大电流的1/2来替代。

大家都知道,电源测试的时候,主要是测试纹波,噪声,但是业界目前还很难通过软件进行时域的纹波噪声仿真(一些大公司已经通过测试来建立芯片的噪声模型,然后用这个模型直接仿真,得到的结果就是电源噪声,但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没有推广使用),而是仿真电源分配系统的电源阻抗,他们的关系可以通过V=R/I来联系。因此如果还是仿真阻抗曲线的话,测试与仿真不能形成闭环。

在衡量这个阻抗曲线是否能满足要求的时候,使用了这个目标阻抗的标准,但是仔细想想,这个标准还是有很多问题的,比如:这里的电流多大合适?实际的单板功耗是一个动态功耗,是不端的变的。在单板的整个频段范围里,使用统一的目标阻抗值,肯定也是不合理的,应该是各个频段,标准不一样。

虽然有这些问题存在,但这个标准还是很有用的,可以通过这个标准衡量电源平面的好坏。就如目前的时序计算,大家基本上都是通过公式对时序进行计算,就是所谓的静态时序分析。虽然这个静态时序分析对电源波动,ISI,SSN等问题考虑不周到,也就是说计算结果不准确,但用来衡量接口时序还是很有用的。因此笔者认为,目标阻抗是一个有用而不准确的标准。

网友:
    感谢楼主得奉献,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看后很受启发,觉得很深偶,希望楼主多多继续贡献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谢谢

楼主:
        关于电容的资料很多,这里只做简单介绍,下次将介绍在PI仿真里面很重要的平面板电容。

    电容不仅仅是电容:在频率很高时,电容不能再被当作一个理想的电容看,而应该充分考虑到它的寄生参数效应,通常电容的寄生参数为ESR,ESL。串联的RLC电路在f处谐振。其曲线如下图。图中f为串联谐振频率(SRF),在f之前为容性,而在f之后,则为感性,相当一个电感,所以在选择滤波电容时,必须使电容器工作在谐振频率之前。

网友(2009-08-15):
    不错,希望LZ继续发关于此的好东东!

    不过,国内公司做PI的好像很少,做SI的都是大公司。
    关于PI的资料也很少!!!!!

网友:
感谢楼主的精彩奉献!
期待ing!

网友:
如何決定 PCB板上IC 需要滿足 Target Impedance 的最高頻率呢?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仿真中的频率是指ic器件的时钟频率还是信号的转折频率?另外如何确定这个频率呢?一块pcb板上通常有很多ic器件和信号,而且也不是同时工作的。

楼主(2009-09-16):
回19和20楼的兄弟:其实做PI的兄弟都会比较清楚,仿真出来的阻抗曲线是很容易就超过目标阻抗的。
因此正如我在10楼说的那样,目标阻抗只是一个有用而不准确的标准,做仿真的时候不要过分追求一定要低于目标阻抗。

在仿真的时候,由于目前VRM的模型基本上是不准确的,低频的滤波靠DC/DC电源转换芯片来完成,一般300K以下的低频阻抗曲线是不准确地。频率范围的上限一般取信号的截止频率fknee=0.35 /Trrise,其中Trise为信号上升时间。

但是也要明白一点,如果你只是做板级电源完整性仿真,最多考虑到1G就可以了,因为大于1G以后,要靠芯片内部的电容来滤波,在做板级仿真的时候,没有芯片内部的模型,所以高频部分的仿真也是不准确的。当然了,如果您有芯片内部的信息,也可以用SIWAVE等软件做DIE-PACKAGE-BOARD的协同仿真,高频部分也就准确了。

因此很多情况下,低频仿真不出电源负反馈、高频仿真不出芯片内电容, 我们不要把仿真的结果当做绝对值,可以把它当作是相对值,通过去耦电容的选择和放置、电源和地平面的分割等方法来优化阻抗。祝愿各位在做仿真的时候能灵活运用。

网友(2009-10-16):
这个主要要建立精确模型否则谐振点就有差别了,模型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如果不追求仿真值低于目标阻抗,那PI仿真的意义就只有相对意义了~

网友(2009-12-09):
斑竹,在OPtimize PI中VRM的模型怎么设置才精确呢?

网友(2010-03-02):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仿真的意义本来就只是相对的
    在实际的案例中,仿真只能起一个参考作用,当然,如果想得到比较精确的结果,就需要仿真与实际相结合

网友:
这东西不能把鸡蛋放一个篮子。仿真结果的精度受到的影响因素太多了,tool本身的精度,模型精度,你自己的设置。还是需要自己的理解,相符才好,如果没测量条件

网友(2010-04-28):
精辟!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
楼主这个帖子内容与我看过的一本09  Wiley出版的英文原版Signal Integrity and Radiated Emission of High-Speed Digital Systems类似啊,PI的讲解基本都看过,映像很深刻。
我在微 波 论 坛 发过这本电子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下载。

网友:
楼主这个帖子内容与我看过的一本09  Wiley出版的英文原版Signal Integrity and Radiated Emission of High-Speed Digital Systems类似啊,PI的讲解基本都看过,映像很深刻。
我在微*波*论*坛发过这本电子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下载。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2010-05-31):
很好的帖子!

网友:
任何东西都不是绝对的,仿真就更不是的了。
要明白仿真与实测的区别,只要仿真能做到80%,我就觉得仿真很有用。
对于没有设备的人来说,仿真就是最好的方法了,它可以让你看到你了解的波形,对理解原理,制定调试方案都是很有用的。

网友(2010-08-12):
楼主 讲的很好,期待下文,正在学习,苦于没有指导!

网友:
电源完整性研究的内容:电源完整性仿真的内容很多,但主要的几个方面如下:

1:板级电源通道阻抗仿 ...
引用 楼主:

    想问一下楼主,你做PI分析能否看到板上不同位置阻抗的区别?如果能,是用什么仿真工具做到的?如果不能,那你又如何来确定电容的具体摆放位置呢?谢谢了。

楼主:
想问一下楼主,你做PI分析能否看到板上不同位置阻抗的区别?如果能,是用什么仿真工具做到的?如 ...
引用 网友B:

    multi-port分析,看多端口阻抗。也有人加电容然后看2端口的阻抗。。。

网友:
楼主介绍点仿真的软件啊

网友(2010-09-20):
不错,希望LZ继续发关于此的好东东!
EDA365
不过,国内公司做PI的好像很少,做SI的都是大公司。EDA365论坛网站|PCB论坛网|PCB layout论坛|PCB设计论坛|SI仿真技术论坛
关于PI的资料也很少!!!!!

网友:
    写得真不错啊。

网友(2010-10-29):
    难得出现这样的讨论,顶起,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网友(2010-12-19):
    没有精确的模型的建立仿真肯定不准确。我觉得仿真能有助于你调试和分析。我就是这么干的,先仿真再调试,与实际不符,再仿真周而复始,进步会很快的!

网友(2011-06-03):
    妈妈说过,顶帖的都是好人呀,哈~

网友(2011-07-26):
言不在于多,而在于精!我在想,楼主要经过多少实践、理论的洗礼,才能条条是道~敬佩

网友(2011-09-18):
    楼主断断续续的讲解非常棒!!

网友:
    一声叹息啊,PI这部分更新好慢啊,期待高手大虾出现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  啊

网友(2011-10-22):
引用 楼主:
    回19和20楼的兄弟:其实做PI的兄弟都会比较清楚,仿真出来的阻抗曲线是很容易就超过目标阻抗的。
    因此正如 ...

    这边需要说明一下,目前随着芯片电流的增大,阻抗目标频率的考虑需要结合芯片内部模型,1G这个概念已经过时了,大家可以试一下10A的电流,50mV的纹波,如果做到1G的频率,需要使用多少电容~

网友C:
    楼主,谢谢你的分享哈
    希望楼主能再多谈一些关于电容的布放原则及具体计算啊
    一般看到IC芯片周围都会布放一个大电容+几个104的小电容,但问了几个有经验的老员工,给的答案都是说经验做法,先往上放,等板子出来后再来调试。。
但这样的做法显然是不科学的,而这个电容的算法确实也很少看到相关的资料。。希望楼主能谈谈这方面的经验啊!!!
比如滤波需要考虑的范围,容值的选择,封装的选择,寄生电感的计算,分布电感的计算。。最好希望楼主能举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哈

网友D(2011-12-09):
引用 网友C:
楼主,谢谢你的分享哈
希望楼主能再多谈一些关于电容的布放原则及具体计算啊
一般看到IC芯片 ...

这样说吧。电容的模型比较简易的有两种:ESR+ESL+C,和两端的S parameter.前者可以很好作初级理论分析,后者import in tool后仿真结果比较准。电容理解为串联等效模型时,大电容,SFR比较低;小电容SFR比较高。没有电容的bare borad使用阻抗分析仪或VNA测量,会发现电源走线(From VRM to Load)的阻抗为频率的函数(因为板间电容和电感)。大,小电容其实就是将板级的阻抗(from about 1 Mhz to 50 Mhz)的阻抗降低。电容的数量,一般参考reference design即可,其实和了仿真tool,自己是可以修改的。(我也是刚接触PI,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说吧。电容的模型比较简易的有两种:ESR+ESL+C,和两端的S parameter.前者可以很好作初级理论分析,后 ...

谢谢指点哈!

网友:
谢谢楼主,好久没看到这么好的贴了

网友:
现在PI的难题是1.VRM怎么建模?2.负载芯片的模型一般无法得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19和20楼的兄弟:其实做PI的兄弟都会比较清楚,仿真出来的阻抗曲线是很容易就超过目标阻抗的。
因此正如 ...

fknee=0.35 /Trrise
转折频率 霍华德书写的是Fknee=0.5/Tr
请问你这里为什么去0.35

网友(2012-01-09):
后排旁听

网友(2012-07-17):
61楼说的还真是现状,一般芯片厂家会给出参考设计,我感觉PI仿真的目标应该是板级的,通过仿真有效的改善整板的电源平面到地的阻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分配系统(PDS):上图是一张经典的电源分配系统特性图,相信大家都比较熟 ...

Hi, 你可以把这个文章发给我么,我想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谢谢楼主的讲解,我所关心的是如何选用一款PI仿真软件,并且如何开始仿真工作!!

网友(2012-08-26):
电源仿真软件可以采用:SIWAVE  ,SIGRITY  等。ALLEGRO 也有自带的PI仿真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