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RCDA和PADS LAYOUT同步的问题

楼主(2009-07-06):
做同步时
pads中要把元件类型做齐不?
就是说在PADS中不仅要做PCB封装,还有把逻辑封装也做了是不?

网友:
    逻辑封装不用做

网友:
    如果是用orcad作的原理图,逻辑封装不用做
如果是用logic作的原理图,全部都要做。

    嘿嘿,不做的话,你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 你恐吓我
    是用ORCAD做原理图
    但在PADS LAYOUT 中不是要做PCB封装 和PART TYPE吗
PART TYPE中不是要分配PCB 封装和CAE封装吗
    不在PADS中做逻辑封装   那CAE封装是哪个?

楼主:
    做完PCB封装后 会紧接着让做PART TYPE 其中有定义NEW PART TYPE 名 还有门的设置 SIGNAL PINS的设置 都有做吗 还是定义个新的PART TYPE 名就可以了?

网友:
    到底那一个好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 你恐吓我
是用ORCAD做原理图
但在PADS LAYOUT 中不是要做PCB封装 和PART TYPE吗
    PART TYPE中不是要分配PCB 封装和CAE封装吗
不在PADS中做逻辑封装   那CAE封装是哪个?
引用 楼主:

    版主 你恐吓我
jimmy:玩笑,开个玩笑
是用ORCAD做原理图
但在PADS LAYOUT 中不是要做PCB封装 和PART TYPE吗
jimmy:是。
PART TYPE中不是要分配PCB 封装和CAE封装吗
jimmy:是。如果是用ORCAD作的原理图不用分配CAE封装。
    不在PADS中做逻辑封装   那CAE封装是哪个?
    jimmy:CAE指逻辑封装

网友:
    做完PCB封装后 会紧接着让做PART TYPE 其中有定义NEW PART TYPE 名 还有门的设置 SIGNAL PINS的设置 都有做吗 还是定义个新的PART TYPE 名就可以了?
引用 楼主:

做完PCB封装后,会弹出一个询问你是否要创建元件类型PART TYPE的对话框,选择是。

然后在出现的对话框中,什么名设置,SIGNAL PINS的设置全部不用管,直接关掉此对话框,

    保存PART TYPE就可以了。

网友:
    大家用orcad画原理图多还是PADS logic多啊!
看过视频感觉LOGIC画图也不差嘛,且同步技术一流

网友:
    各有千秋!

楼主:
谢谢bz逐一的详细回答
其实你恐吓我也没关系

网友:
    版主:那你具体说说orcad画原理图和用logic画原理图的优劣啊,让我学习学习!

网友:
    版主:那你具体说说orcad画原理图和用logic画原理图的优劣啊,让我学习学习!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打电话给PADS公司的销售人员,他们会告诉你logic的N多好处。

    然后你再打电话给CADENCE公司的销售人员,他们也会告诉你ORCAD的N多好处。

你将他们的录音记下来,就是你要的答案。

网友:
    个人感觉logic上手较难,orcad上手很容易。当时一个人自学pads时光封装就就把我搞死了。。。。

网友:
版主真幽默,呵呵
我使用D版的,不敢打电话啊,哈哈

网友:
bz真幽默,可惜我是要用D版的,不敢打电话啊,哈哈哈
我现在在用orcad,不过我感觉我得用LOGIC了,主要我的本职是FPGA工程师,FPGA的管脚只要是IO属性的可以任意相互调换,这样一来为方便pcb布线,调换就会很多,同步的工作也会很多;altium现在在FPGA使用这一块下足了功夫,专门为上述这个功能做了个自动优化飞线的功能,然后同步到原理图;mentor的io designer看了介绍也是实现这个功能的,怎么就没集成到PADS里啊!!苦,不过我喜欢用PADS,即使不能方便的优化飞线,那么我自己一对一对调换吧,但在手工同步到原理图,可能工作量会很大啊!!!

网友:
那就用logic吧,你在PCB连接后,在原理图界面ECO FROM PCB就OK了。比AD还方便。

如果你有选择权力的话,建议你别选用AD.不是看低AD,实在是不好用,应该是我不会用。

不过AD公司进步也蛮大的,希望AD不要再搞那么花哨,实用好用最重要。

网友:
我比较认同---xwm814: "个人感觉logic上手较难,orcad上手很容易。当时一个人自学pads时光封装就就把我搞死了。。。。 "的观点,前段时间学PADS时,就遇到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大家在学习软件时一定要分清楚自己所而要的是什么.

楼主:
15# xwm814

网友:
    PADS用习惯了,感觉很顺手,现在学习ORCAD,不知道怎么建库的

网友:
    AD确实花了点,我有4个同事,参加了AD的培训,结果怎么样,搞笑的是,老师手把手教我们总线布线,当时好像会了,后来工作中却再也没有人会总线布线了!那个根据FPGA布局,优化飞线的功能也是如此,难用啊,菜单一层层下去,翻个命令出来……

网友:
    AD确实花了点,我有4个同事,参加了AD的培训,结果怎么样,搞笑的是,老师手把手教我们总线布线,当时好像会了,后来工作中却再也没有人会总线布线了!那个根据FPGA布局,优化飞线的功能也是如此,难用啊,菜单一层层 ...
引用 网友B:

很有意思!!!

网友:
    我也参加过AD的培训,AD现在都压宝在FPGA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