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问深圳有那些板厂是专门做双面板的?不做主板

楼主(2009-07-06):
就是只做双面板,按键板之类的小板。大家能否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只做双面板的板厂,早就倒闭了

网友:
有...二月份的时候去过一家南山的小厂(好远哦,从深南大道开车过去要一个半小时)...

那家小厂就只能做两层,虽然那小厂说他们也能做四层,甚至六层...但实际上那厂连层压机也没有,一要层压外包出去...

另外一般这种厂,金手指、阻抗测试、软性板都做不了...

网友:
三月份的时候已经倒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倒没有...不是所有人都做高质量多层次板的...

很多时候成本的压力,连PCB也得尽量降低要求...

毕竟不同厂家的PCB价格能差上一两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有的公司为了节省成本,把6层改4层,把4层改2层是常有的事;就像我们公司,还没做过4层板。

网友:
楼上的全部都偏题了。

哪个板厂会不想做多层板的订单。只做单面板,双面板利润太少,撑不了多久。

楼主:
哦 找了几家了 但不是专做双面板的(可做双面板) 呵呵。
对了,怎么看一家板厂的板子是否做得好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个很简单的标准:先看下这家厂家能做最小多少mil的线,最小的过孔是多少...从而可以得知它的生产能力...

另外,还可以看下那家厂家的设备,比如能不能做测试,能不能做层压,能不能做金手指...等等...

最好是实地去看下厂家,看下管理规范不规范,一些小细节也可以看出端详来的...

如果不能去厂家实地看,我个人觉得看看该厂家的作业指导书也是很有帮助的...

上面纯属个人之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谁都知道多层板利润大,但是得投资啊...设备贵...很多小厂子都是和小作坊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