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过孔问题!

楼主(2009-07-06):
如图所示,推挤产生了drc,我移动过孔后就出现了第二幅图的情况,过孔被复制了,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现在发现不是drc引起的过孔复制,而是所有的过孔都是两个叠在一个的!那又是什么原因产生了两个叠在一起的过孔?

网友:
你是不是双击太多次了`````

网友:
可能是你按住鼠标拖动了

楼主:
多谢各位回答,以前使用expedition的时候习惯双击过孔换层,在allegro上发现没法把多余的过孔自动删除掉,可能是双击换层添加了多余的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