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IS Ramp参数的疑问?

楼主(2009-07-07):
IBIS spec中仅说明上升时间是信号从20%到80%幅值所用的时间,如此理解,在Ramp的描述中,typ 、min和max 的dV值应该是相等的才对啊?为什么实际上dV是不相同?
[Ramp]
| variable       typ                 min                 max
dV/dt_r          0.9182/0.2515n      0.6384/0.3474n      1.2192/0.1995n
dV/dt_f          0.5300/0.2893n      0.3211/0.3785n      0.7509/0.2422n
R_load = 50.0000

网友:
其实你可以打开一个ibis模型
查看一个IO buffer的[Ramp]波形
你会发现有三个波形,对应这里的Typ、min、max
它的dV值是不同的,因为三根曲线的幅值就不同
所以它的20%~80%电压就不同
当然三根曲线的斜率也不同

楼主:
其实你可以打开一个ibis模型
查看一个IO buffer的[Ramp]波形
你会发现有三个波形,对应这里的Typ、min、max
它的dV值是不同的,因为三根曲线的幅值就不同
所以它的20%~80%电压就不同
当然三根曲线的斜率也不同
引用 网友A:

谢谢这位兄弟,我对这个参数是这样理解,不知对不对
从[Ramp]参数可以得到四个信息:tr(20%-80%);压摆率;输出电压稳态值;buffer的输出阻抗信息。
buffer输出电压的稳态值等于输出阻抗和50ohm的分压,因为typ、min、max情况下的输出阻抗的不同,因此稳态值也不同,从而dV=(20%-80%)*稳态值也不同。
这里的稳态值就是iBIS spec中的 Voltage swing。

下面是IBIS spec中[Ramp]的说明,

Keyword: [Ramp]
=======================================================
| Required: Yes, except for inputs, terminators, Series and Series_switch
| model types
| Description: Defines the rise and fall times of a buffer. The ramp rate
| does not include packaging but does include the effects of the
| C_comp or C_comp_* parameters.
| Sub-Params: dV/dt_r, dV/dt_f, R_load
| Usage Rules: The rise and fall time is defined as the time it takes the
| output to go from 20% to 80% of its final value. The ramp
| rate is defined as:

| dV 20% to 80% voltage swing
| -- = ----------------------------------------
| dt Time it takes to swing the above voltage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图中算出了max和typ情况下的输出阻抗,端口开路电压为3.3V,测试电阻R_load = 50.0000

----

网友:
算出max和typ对应的输出阻抗分别为30.76ohm和57.77ohm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上标注的是取了近似2V和1.5V。
袁同志,我在三楼的理解没有问题吧?

网友:
很不错的认识
没什么问题
【Ramp】中的dV和dt值对应的波形是测试负载上的
而ibis表中的table所对应的电压电流值是buffer内部电阻两端的电压电流
由于源内阻和测试负载串联,所以table中的电流值等于流过测试负载的电流

网友(2009-08-18):
刚开始学习,看楼主的说明,总算明白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