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在allegro 的cross section设置中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9-07-07):
图中红线处,线宽5mil,阻抗竟为191.51,与实际情况分明不符。请问是不是我的设置那里出了问题?

楼主:
哪位DX指点下哈

网友:
把你的GND1的Type改成plane/ }* @9 E* L0 E
所有走线层的介电系数为1而非4.5

楼主:
果真如此,谢了!

网友(2009-09-01):
恩  原來走線層的介電係數要設為 1  這是有根據的嗎?  請教一下

网友:
不对,如果是allegro里面的话走线层必须设成所附介质的介电常数值,否则你算出来的阻抗是错的,这是allegro的issue。至于平面层倒是无所谓

网友(2011-07-03):
内电层pl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