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tium Designer单层板的设置

楼主(2009-07-07):
我在规则里设置了仅在底层布线,但是插件元器件放上去后在顶层仍然有焊盘显示
如果更改焊盘属性为BottomLayer的话焊盘的空就自动变成0了
而从以前protel99se导入的单层板却没有这个问题

那么altium Designer里该如何设置呢?
版本Winter09
多谢

楼主:
能说具体点吗?
如果更改焊盘属性为BottomLayer的话焊盘的空就自动变成0了
这样子作出了的班子怎么插元器件?

网友:
你就把器件放在底层就可以了,走线也全在底层,加工的时候加工厂就会按单层板给你处理的!

楼主:
哦,多谢,如果生成gerber文件也不包含吗?

网友:
哦,多谢,如果生成gerber文件也不包含吗?
引用 网友A:

生GERBER FILE时不选择顶层即可。

楼主:
那孔内会不会有锡呢?

网友(2011-07-14):
layer stack manage 不知道要怎么设置单层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