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9.2到orcad16.2的问题

楼主(2009-07-07):
我原来用的是9.2

现在换成了16.2

结果换了以后,原来的仿真就不能用了,总是出现下面的报错信息

ERROR -- Model BYT12P1000 used by D_D is undefined
ERROR -- Subcircuit LM7171B/NS used by X_U1 is undefined
ERROR -- Subcircuit BUF634X/BB used by X_U2 is undefined

ERROR -- Model CM400HA-34H used by Z_Z1 is undefined
ERROR -- Model CM400HA-34H used by Z_Z2 is undefined

好有好几条,都是类似的信息

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啊?

请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那个nom.lib文件加进去了吗?

网友(2011-06-15):
器件问题啊

网友(2013-04-25):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这个文件啊

不知道你是用幾版的 ORCAD ?
在 ORCAD 16.5 版是放在 C:\Cadence\SPB_16.5\tools\pspice\library 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