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各位高手幫忙有關footprint修改問題!!!

楼主(2009-07-07):
首先我將一個電路圖的netlist導入allegro
import logic時發生錯誤,顯示電路圖與footprint的腳位不符合
後來我去更改電路圖,使得跟footprint相符
導入import logic沒問題,可是在placement零件時
放不進PCB板,命令列顯示"pin numbers don't match"
後來我將電路圖改回來,並將footprint修改,並且另外命名
import logic也是沒問題,但placemet時又放不進去
也顯示一樣的問題,請各位高手幫我看一下,謝謝!!!

這是我再次import logic時的設定

這是未修改前的footprint

這是更改後的footprint

這是更改後的footprint要placement時看到的零件圖,顯示pin有66,但我已將
上圖的M1,M2pin del掉了,可是圖還有顯示66pin,正常因該是64pin

後來我從tools/padstack/modify design padstack 去看修改後的footprint
發現被我del掉的pad還存在.

請聞到底是那個步驟錯了,導致零件放不進PCB謝謝!!!

网友:
最笨的方法,重新做这个封装。。。。

楼主:
我後來發現我把原本的footprint改過而且重新命名
也在電路圖將footprint改了新的
重新導入allegro,但要placement顯示的錯誤
footprint卻還是舊名稱,有人可告訴我,重新導入新的netlist
有那裡還要設定嗎???謝謝

网友:
应该没有吧?我每次修改都只是检查路径,其他的都不修改的。。。。
你修改原理图重新Create Netlist没有啊?或者创建路径修改了?实在不行就把以前的Netlist删除,再Create。

网友:
原理图里的元件和PCB里的封装管脚数目一定要一致。否则报error
管脚号一定要一致。
如果改了封装名字,原理图要做相应更改,然后重新导网表。
如果封装名字没有改,那么就要在PCB里面更新封装。(place->update symbols)
如果封装里面的焊盘更改,而没有改名字,要更新焊盘。(tools-> padstacks->refresh)
另外,元件和封装管脚的对应关系一定要确认,否则就算你放到板里了,连接关系也是错的,这种错误更可怕。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我已經解決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