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的2个part怎么才能画的不一样?

楼主(2009-07-07):
如图:Q18A和Q18B是N&P dual MOS。
orcad的Multipart package功能里,每一个part都是相同的,即改了其中一个part的形状,其他的part也同时改变。怎么才能如下图那样,N-MOS与P-MOS显示不同?

网友:
应该两个part之间互相不会影响的吧,你把元件库传上来看看。

网友:
建库的时候需要选择的,可以选择相同或者不同。

楼主:
哦,大悟,英语不好一直没注意这栏的英文是什么意思。
谢谢大家!

网友(2010-07-28):
    四楼说发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