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非常恼火的小问题。。。。

楼主(2009-07-07):
今天在Capture中添加封装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含有两个部分的芯片都是Part A,以为是放置的时候放错了,返回到原理图中修改,然后Annotate,进入到封装添加中,发现居然又是两个Part A。。。。我晕。。。。
检查原理图,发现我放置的Part B不见了,替换成了Part A,怒。。。。要替换是吧?那我就看着你变——结果,在Annotate的时候,它还真把B 变成了 A!为什么呢?没办法,暂时用手工命名,然后用增量命名才搞定。

我想这应该不是软件的Bug吧?可能是我做Package的时候有什么地方弄错了?不会啊?其他的芯片也没有像它这幅德行的嘛。。。。

不知道各位同仁遇到过这种问题没有啊?请有以教我!感激不尽!

网友:
在orcad中建含有好几部分的库时,要在New Part Properties窗口里的Mutiple-part package下面的Parts per Pkg这里填入个数,Package Type里选Heterogeneous

楼主:
数倒是填了的,Package Type不能选择HomoGeneous吗?这个在建库的时候会省略一些步骤,难道就是因为这个才影响到了使用?因为我另外一个芯片使用的是Heterogeneous,然后没有这个问题。。。。如果真是这样,那Capture设置这两个选项有什么用呢?

网友:
HomoGeneous是建只有一个部分的库时选的,建多个部分的零件就要选Heterogeneous

楼主:
哦?是吗?我还以为它是指多个部分功能相同的时候使用的呢。。。。
看来以后不能偷懒了。。。。
非常感谢lara_bxc

网友:
又学到一点儿了哈

网友:
是指多个部分功能相同的时候使用的吧

网友:
HomoGeneous是复合式零件包装图一致,Heterogeneous是复合式零件包装图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