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脚的电气特性

楼主(2009-07-07):
引脚的电气特性有8种:input、output、io、opencollector、passive、HiZ、openEmitter、power
请问:(1)如果相连的两个引脚本为一个输出、一个输入,我可不可以将两个都设定为IO?
        (2)opencollector、passive、HiZ、openEmitter  这几个是什么意思?怎样具体应用?如果一个引脚是悬空的,设定它为passive可以吗?

网友:
(1) 可以!
(2)opencollector==OC门、passive==导线、HiZ==高阻、openEmitter==OE门
  怎么用,看IC的数据手册,他对IC的管教是什么类型的已经做了明确的规定!
  可以!
  其实我们在普通应用的时候,不用去设定他的,这些设定是由助于DRC检测的!

楼主:
谢谢楼上。
再请问网络表的作用是什么,它对做PCB有什么影响?我在output format中选protel2 就出来下图这样的网络表。前一个是两个IO,没有问题;后一个是output+passive,这时候是不是必须改正passive为input,对做PCB有影响吗?如要改的话connector的引脚特性是不是须和与其连接的器件引脚特性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