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层板各层铜箔厚度一般为多少?

楼主(2009-07-07):
我记得好像是TOP和BOTTOM为0.5OZ
内层是1OZ,各位DX说对不对啊?

网友:
没有标准,视情况而定.六层板在底层的时候很容易做成假八,所以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及时跟厂家沟通一下.咨询一下线宽及层叠的情况.

网友:
要看板厚了.
1.6MM的话6层可以做到内层1OZ,外层1OZ+0.5OZ的绿油电镀
铜越厚对电源地越好啊.阻抗低嘛.过流能力也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