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10.3打开方式问题

楼主(2009-07-08):
各位,

     装完orcad后发现不能直接双击运行程序,打开方式选择了capture但都不行。 唯一能做的就是从开始程序菜单里面找到capture然后点击才能正常运行。 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情况呢?

楼主:
没人能解吗? 自己顶个!

楼主:
问题已解,可以结贴了!

楼主:
懒得打字了,用QQ联系吧。 147073314

网友:
楼主辛苦把解决问题的方法写出来吧。。期待。。

网友(2009-10-30):
我装了10.5版本的,但是每次打开时都没响应 ,楼主又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安装的时候,需要注册入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