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9-07-08):
画了个PCB,输出GERBER文件的时候出现了问题,输出的丝印层和PCB不一样,还有一些焊盘也没有了,不管我怎么修改PCB输出的文件都没有变化,这是怎么回事啊,高手指教下,还有就是应该怎样对GERBER文件进行设置,输出的文件才是正确的啊?

楼主:
我用的是EE2007.2

网友:
输出的丝印层和pcb中的不一样 你执行了 output\silkcreen generator... 这个命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