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问题在哪里?

楼主(2009-07-08):
最近画了一块板,电源部分用的是CAT71991 ,是从12v降到3.3v,板打回来了,元件也买回来了,可是把元件焊上去以后CAT71991发热,然后用万用表量了一下,有输入没有输出,断开电源,用万用表测量也没有发现短路,对着电路图量pcb板也是好的,于是我怀疑是元器件的问题, CAT71991是原厂提供的。那问题在哪里了?

网友:
肯定会发热。12V到3.3v,压降好大。

不知道有没有加散热器?也不知道CAT71991效率有多高?

效率越低,发热量越大。开关型的电源芯片会比线性的电源芯片发热量偏低一些。

选型时不妨考虑一下,设计硬件不能只考虑器件成本,性能同样重要。

另外,PCB在设计时有没有做一些热设计,比如散热PAD,导风设计,有没有被高器件挡住风道,等等。

LZ不妨把相关的图发上来,一起讨论。

楼主:
谢谢jimmy热心的分析,我以后会注意的。上面那个问题解决了,原来还是CAT71991有问题,可能那一批都有问题,我们换了同型号的另一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