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时可以放过孔,但是过孔连接时报错?

楼主(2009-07-08):
画PCB时可以放过孔,但是过孔连接时ERC报错?并且不能从顶层通过过孔连接到底层?
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图中的连线使用了快捷键“P+T”的。请问各位大虾,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当双击pad时发现它是没有网络的。
那么在布线时从顶层到底层,打过孔时,是用什么快捷键呢?不是“P+V”吗?

楼主:
不好意思写错了。
当双击via时发现它是没有网络的。
那么在布线时从顶层到底层,打过孔时,是用什么快捷键呢?不是“P+V”吗?

网友:
P+V 、Tab编辑网络属性或直接放置在该网络点上自动获取网络属性后再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