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5鋪銅問題

楼主(2009-07-08):
2005中鋪銅如附件,如何將其改為一個整體,而不是由line組成,並且鋪銅比較圓滑。

网友:
铺铜的OL设得太大了吧.
放小点看看..

楼主:
不太明白樓上的意思,能具體一些嘛?

网友:
编辑你幅铜的那个SHAPE把线宽改小就可以了。

网友:
不太明白樓上的意思,能具體一些嘛?
引用 网友A:

选择铜皮,右键编辑属性,把SHAPE的WIDTH改小,如8MIL.

楼主:
我試了把shape  width改小不行的

网友(2009-08-12):
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