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里面如果区域规则不起作用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09-07-08):
今天画板的时候发现一个很轻松的布线,自动布线器布不通,检查一下,发现全是一个密脚芯片的电源和地线,设置的区域规则(Net Phisical Type)没有起作用。查查手册和资料,说的是当全局设置和区域冲突的时候,以设置的Min line width为准。
既然如此,那我就把电源和地NET设置为Net Phisical Type,去掉Min Line Width(30mil)属性,结果发现区域外也变成了10mil了。。。。
我想我应该是在全局设置中搞错了什么地方,让区域规则无效了。。。。
有人说,设置了区域规则之后需要到Assign Table中进行设置,是怎么回事?

最后,弱弱的问一句,Net Phisical Type里面是填线宽吗?

谢谢!

楼主:
折腾了一晚上,虽然明白了Net Phisical Type里面是填入设定的规则名字,但是区域规则还是不起作用。。。。
唉,闭关苦练中。。。。

网友:
删除掉CONSTRAINT_AREA,重新画,并分配属性。以前也遇到过。

楼主:
恩,有可能是这样,不过在此基础上我还删除掉了一个专门的Area Constrait的Phisical Property设置,然后再Area中使用Default画电源和地线,这样就可以实现了。。。。
是不是定义类别太多就会有问题吗?
我觉得不应该这样,下午再去研究研究,一定要吃透这个东西!

非常感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