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 如何把sch中的元件封装导出成自己的库?

楼主(2009-07-09):
请问个位大虾:capture 如何把sch中的元件封装导出成自己的库?

楼主:
谢谢,可惜权限不够.照顾一下新手可以吗?

网友:
选中某个元件,单击右键选择Edit part,就已经进入了封装页面了,在VIEW菜单下选择package,然后在Fvile菜单下选择save as。。。就可以保存为自己的库了,明白了不?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没有说清楚,我指得是 capture 如何把sch文件中的所有的元件导出成一个库文件,像99SE那样MAKE LIB .谢谢.

网友:
这个好像是不行的